健康
请教三菱FX1S的PLC和欧姆龙E6B2-CWZ6C的连接方式

楼主(2009-11-13):
采用无电压的,因为不想和其他的输入端产生冲突。
只是使用A.B.Z三相的脉冲信号,内部使用高速计数器进行计算,这样应该怎么样连接呢?分辨率为360的。
谢谢各位的解答。

楼主:
致电欧姆龙的代理,讲只能是将24V接到PLC的COM,再连接A.B.Z到输入端子。
主要是这样的接法,对于其他的输入端子控制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A:
E6B2-CWZ6C是NPN集电极开路输出ABZ,接到PLC的X上,PLC的COM要接正的,
因为E6B2-CWZ6C可以供电24V,所以PLC的COM可以接+24V,
这样就和其他的输入用同样的电源电压了,不会有影响。
其实可以把旋转编码器看作是有3个输出端的NPN接近开关。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虚心求教) 热心助人
充耳不闻

楼主:
非常感谢回答。
另外请教:X的COM端和24V的COM端是否会冲突呢?因为别的光电眼输出的是0V,是否也会冲突呢?开关的话应该还是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如果24V接到PLC的COM端的话。会不会和内部电源产生冲突呢?

楼主:
还是要请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有哪位看见了?

网友A:
从图上看,plc有内置24v电源,这样的话,就无须外部电源了 ,
把旋转编码器看作是有3个输出端的NPN传感器,就象图上的一样可以了。
充耳不闻

楼主:
非常感谢帮忙了。
请教三菱FX1S的PLC和欧姆龙E6B2-CWZ6C的连接方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