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时钟设置

楼主(2009-11-13):
描述:三菱PLC时钟设置
三菱PLC时钟设置

网友A:
要是2006和2010年又该如何做呀!是将你原来的k0改为k06和k10是吗?谢谢!指点一下,做个区分

网友B:
LD M8002
MOV K2000 D8018
书上有

网友C:
公历年份用4位数表达方式时,设定值80~~~~99对应于1980~1999年,00~79对应于2000年~2079年,如下图(或者2所说的)所示:
LD M8002
MOV K2000 D8018

网友D:
看看是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