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PLC有四脉冲输出脚

楼主(2009-11-13):
现在的很多的小型PLC都只有2路脉冲输出脚,现在我有工程需用4路脉冲输出,请问朋友们有何良策?另外请问有没有四路脉冲输出脚的PLC?

网友A:
建议使用定位模块。

网友B:
3U有3个,加个定位模块

网友C:
用ORMON的CP1H

网友D:
台达EH2有四个。
yanzhi2008

网友E:
松下FPX系列,四路脉冲输出。

网友F:
你是那种型号的PLC啊,有扩 展吗 ,

网友G:
松下的FP-X系列有四轴输出脉冲
不然你去这里看一下
http://www.gkooo.com/sx/2034.htm

网友H:
如果四路脉冲不是同时的话,可以用外部继电器将就搞搞。

网友I:
永宏的也有四路的

网友J:
台达EH2系列有4路脉冲输出,Y0-Y7,我正在用,使用和三菱差不多。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的信息,我觉得用定位模块就不合算了,还是找PLC主机带有四路脉冲输出的较好一点

楼主:
因为工控不但要好用,还要尽量减轻成本才是最大的收益,所以决定还是从台达,松下,ORMOM中选一种,这样也不用去学习不熟悉的编程语言。还有一个省钱的方法就是用单片机来控制,但要用的功底较高而已!再次谢谢朋友们提供的信息!

楼主:
请问台达EH2 PLC与EH PLC是不是一样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