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9-11-13):
本人有一工程!要用到物品有:omron cj1m cpu 12 的plc和一台GP3300的屏!
但是工程做好后!plc不能与gp3300通信!请问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A:
应该是232,
CJ1M在CX-P中,左侧PLC属性,上位端口,相关设置(默认为HOST LINK 9600 1 72 E),
GP在PB3中,GP属性,相关设置,
只要二者一致就可以了
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