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电缆

楼主(2009-11-13):
我有一台笔记本,用PC卡转RS232C,用OMRON PLC好用,现在准备做三菱的请问买那一种电缆

网友A:
USB的编程电缆啊

网友B:
usb-sc09的 淘宝上有 不过你得看你的啥型号 买的时候问好了 去电脑城问问可能也有的

网友C:
买条USB接口的编程通信数据线就OK了。

网友D:
usb~sc09要装驱动啊

网友E:
plc端用2、7并联-----rs232端用5
PLC端1---------RS232端3
PLC端4---------RS232端2

楼主(2009-12-20):
pc-sc09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