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纠错

楼主(2009-11-14):
如图:我想 C2 等于19时M1在动作。可是现在是C2小于19时M1动作。这个程序应该怎么改,请高手帮助。谢谢
如图:仿真开始时,C1从5开始计数,为什么不从1开始呢?以后的各个循环就正常了。

网友A:
看一下手册噢。应该是M2吧。

楼主:
请高手指教。在线等。谢谢

网友A:
< ,=,>分别用三个继电器输出状态位。=时应该是M2.输出吧。

网友B:
对调一下就好了,,m8000--------cmp c2 k19 m1

楼主:
C2和K19也对调了,M1、M2、M0也都试过了,都不能使C2等于19时M动作。
我看手册有这么一条
是不是这个原因。应该怎么指定?

网友C:
[CMP K19 C2 M1] C2小于19 时M1会动作、C2等于19时M2会动作、C2大于19时M3会动作。

楼主:
我的意思是C2等于19时M为ON。大于或小于19是为OFF.

网友D:
XO------------------------[CMP K19 C2 MI ] 你把程序改一下就OK了. 改为:[CMP K19 C2 M0],K19=C2 时 M1为ON,
如果按你写的程序,,那么当K19=C2时,是M2为ON. 具体的请看5楼说的那样.谢谢!

网友E:
如果[CMP K19 C2 MI ] 指令,首地址M1,那么依次顺序自动占用M1<,M2=,M3> 如果:[CMP K19 C2 M0],指令,首地址M0那么自动占用M0<,M1=,M2> 别忘记RST它们,明白了吧,要看看指令的意识

楼主:
能画一个梯形图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F:
后备军开会变化

楼主:
有人在吗

楼主:
这个论坛怎么了,是不是要关闭了,怎么没有人了呢

网友G(2010-04-10):
cmp k19 c2 m1 改成cmp k19 c2 m0.c2=19时.m1就动作啦

网友H:
楼上说的对
LZ仔细看看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31381]
我的意思是C2等于19时M为ON。大于或小于19是为OFF.
位继电器M3符合你的要求!

Email: hfzwz@qq.com

网友J:
把M1换成M0
下面再接着母线写一条M1输出,想让M1带动什么直接串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K:
将你的cmp k19 c20 m1,改成cmp c2 k19 m1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网友K:
有问题联系我QQ:751539177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网友L:
你是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来观察到这个现像的,出现这个现像主要是由于你的电脑运行时需要一定的时间,而M8013的脉冲时间是一秒,当你的电脑运行正常时,已经超过了5秒钟,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从5开始计数。你可以选择M8014一分钟脉冲来运行一下,看是不是从0开始

网友G:
m1改成m0就可以啦

网友M:
多使用节点比较指令,不要用CMP指令,节点比较比这简单
按你的要求就是
LD= C2 K19
OUT 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