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4):
本人这边有一台压力变送器,但同时既要把4-20ma的信号送至现场显示表又要送至plc,为此这样连接:把压力变送器,数显表,plc三者互相串联起来,既压力变送器的负端入数显表的正端,数显表的负端入plc的负端,plc的正端接变送器的正端,这样不知可以不可以,会不会留下什么隐患?因为这等于说是plc同时驱动两个负载了,谢谢!希望知深人士给个答案。

网友A:
用三菱FX2n-2AD就可以了

网友B:
三菱的没用过,但是我用过西门子的温度探头检测的温度同时送给两个控制器LOGO和CPU-224 ,是把这两个控制器并联到温度探头的,就是把探头的正同时接到两个控制器的正,探头的负同时接到两个控制器的负,能工作正常。
为了心中的梦想,我会不懈努力!

网友C:
电流信号是可以的,把PLC的模拟量模块与显示表串联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