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4):
目前有一个15KW的交流马达,在其主线路上装一个电度表,那么直接启动启动转矩大,但是启动瞬间电流大,星三角启动,启动转矩小一点点,但是减小冲击电流,那么请问在直接启动和星三角启动的两种情况下,哪个更省电。请各位高手给点指点,谢谢。

其实我也是突然想到这个问题的,在工厂一般不怎么会考虑省电费电问题,因为电费不用自己交,但是我家开了个小作坊,自己做就要精打细算了,否则赚点钱都贡献给电力局了。呵呵,谢谢各位的发言。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A:
电机星三角启动和直接启动在启动的过程中不应该存在哪个省电费电的说法。
直接启动的时间短启动电流大。
星三角启动时间长启动冲击电流小。
个人看法。
  • 下载积分:+1(子丑寅卯9) 热心助人

网友B:
    应该是一样的电耗

    三相交流电,星三角能耗都是
    P=√3UIcos¢, cos¢应该基本不变
  • 下载积分:+1(子丑寅卯9) 热心助人

网友C:
    直接启动要省电一些,设备从静止开始启动到工作状态所需的电能是一定的,因为星三角启动经历的时间要长一些,电能损耗(不是消耗)大于直接启动;直接启动的时间要短一些,电能的损耗要小一些,所以直接启动要省电一些,只要是电源的容量足够的大,尽量采用直接启动,之所以用星三角启动就是电源的容量有限,直接启动对母线电压的影响较大。
  • 下载积分:+1(子丑寅卯9) 热心助人

网友D:
      怎么讲比,在单位时间里星--三角省电
    启动的全过程直接启动省电.
  • 下载积分:+1(子丑寅卯9) 热心助人

网友E:
    一般好像不怎么考虑省电的问题。。
  • 下载积分:+1(子丑寅卯9) 热心助人
  •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F:
    不是什么节电的问题...............看看书吧

网友G:
    你的参数又没有变,怎么会有太明显的节能呢?

网友H:
    星三角起动要费电一点

网友I:
    不是什么节电的问题..是对电网和机器冲激问提!

网友J:
    直接启动的话电机的寿命会比星三角启动的要短

网友K:
    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问自己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考虑省电,那就按qinchenglim 的说法。但做星三角降压启动大部分人的目的是(包括教科书)减少启动电压对母线的影响,及对容量的冲击。

网友L:
嘿嘿,都种因素不同的结果,不能一概而论呢

网友M:
是的应该不考虑节电的问题,应该考虑对电网和机器本身冲击损伤问题啊

网友N:
同意3楼朋友的说法!

网友O:
呵呵,还是头一回听到这个问题。星三角不是省不省电的问题,而是解决大的启动电流对电网冲击的问题。

网友P:
启动方式的不同是为了保护电机,单讲省电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Q:
三角型功率是星型功率的三倍, 转矩也是星型的三倍, 而额定转速基本不变,只是达到运行速度所用的时间不一样。
但这只是为了减少大的冲击电流对电网和电机危害。一般不考虑能量。
QQ1528067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