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贴《定时关机怎么做?》选择元件要确合实际。

楼主(2009-11-14):
原帖。定时关机怎么做?
各位大侠:
请问一台螺杆空压机要做定时关机,要怎么做呢?
1. 控制面板里面有关断延时器(延时10S),
2. 螺杆空压机不能直接切断电源.
客户要求:晚上11点下班后,自动关机.
谢谢各位
多多指教!
楼五回帖
加个LOGON控制器吧!几百块钱,时间可以任意调节!并且可以早上自动开机,即接通380V电给螺杆空压机。
我觉得不应该把事情做得扩大化,现在好多工控人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乱用元件,这样一个控制有必要用LOGON吗?上面几楼提的微电脑时控器就可以实现。而且才几十块钱。又如我见到的一个行车控制有人用FX-3U的PLC,还有更夸张的用到了Q系列的。行车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有必要用这样高功能的PLC吗?当然这其中也可能存在设备提供商和用户之间的潜规则在作怪。但我觉得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作为一个工控人还是应该为客户着想根据具体工程情况设计不同的控制方案。没必要用PLC的就尽量不用(如上面提到的时控)如果对成本控制很严的工程在系统可靠性达标的情况下用单片机也可以呀。总之够用就行,拿个笔记本到现场装个星---三角用PLC还郑重其事的搞调试那岂不是在作秀。
本人没有攻击那位同行的意思,只是希望大家实事求是的做事。也希望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好吗?

网友A:
用微电脑时控开关 就完全解决了 不必要搞得那么麻烦 我完全赞同上位仁兄的观点

网友B:
有同感,也曾见到过非常简单的电路却采用PLC来控制(几个自锁停电路).在国内好像机器不用上PLC和屏就有觉得不如人家的心理,特别在同内同行业竞争的厉害.呵呵,哪个老板不想做好看一点多挣点钱呢,反正成本都是在机器上,看多了这样的现象见怪不怪了.

网友C:
买浙江大华的 一个周计时器,100多,能够进行一周预订时间的开机和关机,

楼主:
三位说的都对,希望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D:
拿个笔记本到现场装个星---三角用PLC还郑重其事的搞调试那岂不是在作秀。
(引用楼主)
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就行,量程超过24小时的那种。

网友E:
电路做的既简单又可靠那才叫技术,不是什么都要用到plc或更高的产品才叫先进。

网友F:
看要求啦,没用过PLC的就想多练练兵。然后在谈生意时可以有料吹。

网友G:
用一个开关做确认需要延时工作.一个时间继电器作延时.现在有许多时间继电器有此功能的.触点并联在空压机的停止按钮上.
把需要停机的时间设置好,把开关打开.功能就建立了吗.反之,没有打开开关,是不能建立此功能的.

网友H:
用微电脑时控开关 就完全解决了, 不必要搞得那么麻烦 ,我的观点。

网友I:
电路做的既简单又可靠那叫技术;设备作复杂是为了销售利润。是设备提供商和用户方的采购之间的潜规则。

网友J:
这有必要用到LOGO控制吗?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简直是浪费.一个工程如果能花钱少并且系统稳定可靠这才是技术,不是说做什么都要用到PLC和GOT来控制就是高科技.

网友K:
用个时控开关就可以了三五十元就搞定了, 晕现在这个东西很多人用广告灯路灯用得最多的,简单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