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人机该如何预防通讯口损坏呀?

楼主(2009-11-14):
我公司机器配用的是海泰克人机,在客户使用其间往往用不到一年,通讯口就损坏;我们也自己仔细核对过通讯配线,都按要求配置的是双绞屏蔽线,没发现有接线问题;恳请好心人指点一,二,十分感谢!
互助皆有可能!

网友A:
避免带电插拔通讯线缆
良好的系统接地
电源应该加装滤波器
我仍然觉得国产系的产品,在保护上需要做的更多一点,这也就是便宜有便宜的道理吧。
Regards

楼主:
有道理,可我们已有在输入220V控制电源前加装有滤波器,难到24V电源用输出也要加装滤波器吗?
互助皆有可能!

楼主:
有时客户方的系统接地是很难有保证的,如果能做得更好的话,我想也只有从自身做机器增加预防着手才好.
互助皆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客户方的系统接地是很难有保证的,如果能做得更好的话,我想也只有从自身做机器增加预防着手才好.
自身加保护措施意味着成本的上升,成本的上升意味着售价的提高,这里,售价的提高意味着市场的份额减少...
所以,便宜机器就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