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一个简单 的SF.T问题!

楼主(2009-11-15):
例如 此程序 为什么 y1不会得点!如果再 象上移 M2得电的时候 Y1会得电! PLC是 Q02h的!

楼主:
谁能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A:
跟SFT無關,是Y1線圈重複了
你改成這樣
LD M1
OR M2
OUT Y1
應該就可以正常了

网友B:
这是一个双线圈的错误,PLC的基本常识

网友C:
请问SFT是不是跟SET功能一样啊?

网友D:
两个不一样,

网友E:
新手经常出现双线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