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64程序显示超过内存容量 ,写不进

楼主(2009-11-15):
我用FX2N 64点PLC编了400多步程序,写的时候写不进,显示超过内存容量,怎么回事呢 头回遇到

网友A:
不要把注释写进去,试一试

网友B:
连击PLC参数,把注释容量设为1,把文件寄存器容量设为 0 既可。如果还是弄不懂的话,就拨打—13489346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