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5):
    莫操君《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一书,整体来说是浅显易懂的,但个别地方也有点难度,比如示例程序第6章的图6-29,见下图。
图6-29

    书中对该程序运行过程的描述是:S106接通,流程即进入等待状态,这时若M111接通,则进入“等待时间调整”;S106从接通到断开为一个循环。
    当紧接着的下一个循环S106接通,M111又接通时,则将D202的数值送入D200——而“等待时间”定时器的设定值为D200间接指定,所以这样就修改了等待时间值。

    因为我们没有看前、没有看后,所以应当补叙一下来龙去脉。
    有一台设备,有两个工位,必须一个工位(A)的任务完成后,才能开始另一个工位(B)的工作;这样,当A工作、B已准备好时,B就必须等待。
    开始时,设定了一个等待时间;但是,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加工时间和准备时间,因此等待时间也会不一样。当等待时间过长时,影响了加工效率;过短时,又导致准备时间不足。所以,就存在一个时间调整的问题。
    不过,该设备不需要经常调整“等待时间”;为节省成本、简化系统,决定采用按钮的方式来进行调整,于是有了形如图6-29的方案。

    接下来,再看看S106,图1根据图6-29描绘了相关主流程,并假设T10是等待定时器;T10的设定值在D200内。
    图6-29中的第79行(为便于描述,暂以步序号为行号),为模仿进入“等待状态”;第84行则是模仿“等待状态”被转换。M113、M115需强制通断。
    M111的接通,表示进入时间调整状态,由另外的程序段进行控制,图6-29中也只能进行强制通断。
图1

    要实现的功能是:
    当等待时间过长时,在等待时间还未到时,就可以按下“上升按钮”使机构“上升”,图6-29则是用M115接通使S106复位来模仿这一个动作。
    当S106再次接通,又用M115使S106复位时,则表示“等待时间过长”被确认,这时会修改D200的值。

    把要求理清楚后,就可以来试验程序了,看看图6-29的方案,能否实现预期功能,以及程序是否需要调整。
    将程序录入后,先查看步数是否与图6-29相同,核对程序是否一致。
    该书说,示例的主要目的,是试验指令和寻找编程方法;因此初学的网友们,不妨一同试验一下这个程序,并作个评价、或者讲叙程序的详细运行过程。

    《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是一本PLC入门书,其在“中国科技金书网”的介绍页面是:
http://www.golden-book.com/booksinfo/12/1203977.html

网友A:
看上面的程序有些技术含量

楼主:
    实际程序中,在M111接通后,S106随后被转换,例如延时100ms被转换;但为了便于观察,图6-29未这样设置。现在来仿真一下这个程序段:
    1.点动M113(本文,把接通一下后断开,称为点动),S106接通,模仿工作流程进入等待状态。
    通常情况下,会在T10接通(设定值由D200间接指定)时,转换到上升状态;本文以点动M115来模仿。
    2.若等待时间过长,则可按下“上升按钮”(图6-29未示出),转换到上升状态;在按下“上升按钮”时,M111接通。
    现在,设(D200)=200,在S106接通的情况下,点动M111,可见到D202开始计时,C3为1,M306、M307接通;
    再点动M115,S106断开,D202停止计时并保持,C3为1,M306、M307保持接通。
    3.再次点动M113,S106接通,D202从0开始计时;点动M111,D202瞬间值被送到D200,D200的值被修改;
    点动M115,S106断开、D202停止计时。
    4.若不是在接连的两个等待状态、提前上升,则D200的值将不被修改。
    也就是,在相继点动M113、M111、M115之后(之间间隔一段时间),接下来仅点动M113、M115,而不接通M111,则要求D200的值不被修改。
    该点,不妨试验一下。

网友B(2010-10-25):
呵呵  楼主 你好  我最近就在看这本书 暂时还没看完  但感觉受益非浅
  不过有的地方 凭我目前的小知识 我还是难以理解   希望有时间能多想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