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CPM1A继电器输出)的输出扩展问题

楼主(2009-11-15):
刚接触欧姆龙PLC,输出点差两个想扩展一个输出模块,但不知道,它的输出模块最小有多少点的,请大家给看一下.谢 谢了.

网友A:
10个和20个点的不能扩展。

楼主:
谢谢了,是40点继电器输出因为它的输出点是16点,但是我需要18点,输出点差两个,40点之上是60点又富余的太多了,我想知道是不是有合适的输出扩展模块.

网友B:
最小有8个点的吧,型号应该是CPM1A-8ER,具体可以到欧姆龙网站查询一下。

网友C:
应该是10点的。CPM1A-10EDR

网友D:
型号应该是CPM1A-8ER

网友E(2009-12-25):
扩展模块只有20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