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5):
三菱的PLC、触摸屏、变频器(A700)三方通过通讯连接,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变频器当电流电压?我知道频率的显示但不知道怎样显示电流和电压。

网友A:
楼主好,我也想学习一下,可不可以把你这个的程序发给我一份呀?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主好,我也想学习一下,可不可以把你这个的程序发给我一份呀?万分感谢!wds521999@163.com

网友B:
阅读变频器说明书,看看电流、电压参数所对应的通信地址,在PLC里写通信程序,读取电流、电压所对应的通信地址即可。
  • 下载积分:+3(王锐) 热心助人

网友C:
    根拒16位二进制对应电流/电压参数调整PLC电位器

网友D:
    哥们.
    你说的PLC、触摸屏、变频器三方连接是如何连接的?
    PLC、触摸屏、变频器三方通讯的方法有很多种.CC-LINK? 串行通讯?
    通讯方法不同的读取数据的方法自然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
    你说的PLC、触摸屏、变频器三方连接是如何连接的?
    PLC、触摸屏、变频器三方通讯的方法有很多种.CC-LINK? 串行通讯?
    通讯方法不同的读取数据的方法自然也不同

    PLC与变频器用RS485板与变频器内部得485接口连接,与HMI是用编程得422口连接,都是三菱得产品,是CC-link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