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伺服驱动电源接法

楼主(2009-11-15):
[ 伺服电机驱动可以接两相220V 也可以接三相220V 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同吧?手册上面一般都有讲的。

网友B:
标准是三相供电,70A以下可用二相220V
以70A为例:负荷不大看不出问题,重载时会报欠压!所以70A以上功率的必用三相电!

网友C:
按电机铭牌或按当前电机操作说明接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