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6):
三菱 QJ71E71-100 的以太网通信 我想用C语言访问 如何编程
因为是初次接触PLC,所以一点头绪也 没有,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哦!难度还是较大,光资料就一大堆!
《Q 系列MELSEC 通讯协议》《Q 系列串行口通信模块应用篇》《Q 系列以太网接口模块(WEB篇)》
了解MC协议还可参考《Q系列串行通信模块(基础篇)》《Q系列串行通信(应用篇)》
还有专用软件(相当于OPC)MX Component等等!
看完了再说。

楼主:
我不是想学怎么控制PLC或他的内部纩,只是想读取它的内部寄存器的内容,用来和别的厂家交换数据

网友A:
看来说了半天是白说了,你不懂日语却想知道日本人心里想什么?
就算有人给你代码也不会明白是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难度还是较大,光资料就一大堆!
《Q 系列MELSEC 通讯协议》《Q 系列串行口通信模块应用篇》《Q 系列以太网接口模块(WEB篇)》
了解MC协议还可参考《Q系列串行通信模块(基础篇)》《Q系列串行通信(应用篇)》
还有专用软件(相当于OPC)MX Component等等!
看完了再说。

如果真是初次接触 PLC, 那么真是太难了。
送你一些大纲:
1) 了解 Q-PLC, 并参考一切 Q-PLC 手册。
2) 了解 QJ71E71-100, 并参考一切相关手册。例如:《Q 系列以太网接口模块(WEB篇)》
3) 了解 PLC 通讯协议, 例如:《Q 系列MELSEC 通讯协议》,《Q 系列串行口通信模块应用篇》,《Q系列串行通信模块(基础篇)》,《Q系列串行通信(应用篇)》。
4) 参考 MX Component 说明书
5) 运用 Visual C++ 与 MX Component 联合开发
6) 实际测试

网友C:
请 大家 也 帮帮我 我想  QJ71E71-100 的以太网通信  VB

网友D(2011-02-18):
楼上的哥们,我懂PLC的一些基础,我也想实现PLC与VB通讯,苦于不懂入门,请高手指点
QQ:4036138
邮箱:F3057118@CPTQ.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