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址的问题?

楼主(2009-11-16):
其他品牌的PLC一般以X,Y或I,Q表示,欧姆龙PLC是怎样编址的,有谁能详细的说说。

网友A:
除了所选择型号的固定的输入输出硬件编址外,其余输入输出随意作为内部寄存器使用。
这就是欧姆龙的“先进性”。

楼主:
比如说 0.00 是输入点还是输出点,这个事怎么定义的?

网友B:
这个要看PLC型号,还有第一个模块安装的是什么吧。
以CJ1G-H系列为例,如果第一个模块安装的是输入模块,那0.00就是输入,如果安装的是输出就是输出啦。

网友C:
明白了,地址是有模块的位置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