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控制

楼主(2009-11-16):
本人要做个设备。,通过制冷机来控制水箱的温度,波动为正负一度。现在不知道用PLC的好还是温控仪的好,用PLC感觉成本高。用温控仪简单些,但温控仪来控制变频器怎么做?

网友A:
温度控制如果要波动正负一度,比较难,因为加热或制冷有滞后,你等到温度上来后在反应就晚了,如果用PLC,你可以计算温度上升的速率,如果温度上升或下降,就可以停止或启动制冷机。

网友B:
温控表好做,带4-20mA输出的就可以了,连续PID直接控制变频器,相当于比例调节,便宜实惠。用PLC显得档次高,程序做的烦琐点。

网友C:
没必要用PLC 用温度表来直接控制制冷机就可以的 温度表用ELWELL 的 可以设定制冷和加热 两种温差可以以调整。

网友D:
用温控仪完全可以实现,关键是PID的参数比较难调,因为这些参数是和你的温控工艺是有关系的。它是个经验值,多调整,总可以摸索出适合你设备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