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6):
我现在用5类网线自己压接一条通迅线,用来使三菱变频器FR-740的PC端和FX2N-485-BD通讯模块连接用,这样可以吗?

楼主:
望各位师兄帮忙呀!先谢谢了!

网友A:
1) 请使用三菱变频器FR-740的RS485通讯端口(说明书已注明)
2) FR-740的RS485通讯是可以与 FX2N-485-BD 通讯模块连接用,不过可要自己写通讯协议(请参考说明书)。
  • 下载积分:+1(gumeng)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请使用三菱变频器FR-740的RS485通讯端口(说明书已注明)
    2) FR-740的RS485通讯是可以与 FX2N-485-BD 通讯模块连接用,不过可要自己写通讯协议(请参考说明书)。

    是呀!我就是想知道该变频器的RS485通讯端口和FX2N-485-BD通讯模块连接的电缆线可以用5类网线作为通讯线吗?谢谢大哥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呀!我就是想知道该变频器的RS485通讯端口和FX2N-485-BD通讯模块连接的电缆线可以用5类网线作为通讯线吗?谢谢大哥指点!

    没问题, 该通讯线是可以使用此5类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该通讯线是可以使用此5类网线

    谢谢你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