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要在触摸屏上设置密码,且密码可以自行修改要怎么弄啊

楼主(2009-11-17):
要在触摸屏上设置密码,且密码可以自行修改不用在电脑上编辑的,要怎么弄啊?用的是gp-37w2的屏和omron的cp1h的plc。

网友A:
自己编写个程序应该可以做到.
QQ:532904130

楼主:
plc里用哪个指令比较好啊能不能用比较指令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里用哪个指令比较好啊能不能用比较指令啊。
既然是密码肯定要比对才行,写到Plc或者是人机里都可以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怎么都不给发个案例啊

网友D:
写到PLC里面 用比较指令

网友E:
不知道對你是否有幫助,但可以參考一下!
oooO ↘┏━┓ ↙ Oooo
( 踩)→┃你┃ ←( 扁)
\ ( →┃√┃ ← ) /
\_)↗┗━┛ ↖(_/

楼主:
非常感谢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在界面上可以直接调用一个密码设置出来,不需要在PLC上写任何程序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案例稍后上传

网友F(2010-01-25):
人机一般都可以直接设定,不需要写什么程序吧

网友G(2011-01-28):
非常感谢啊

网友H:
不知道楼主现在还需要吗,我给你个视频,正是你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