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GT密码忘记了怎么办

楼主(2009-11-17):
我现在用GT软件做了个画面,我设置了个密码但现在忘了。哪位大哥能告诉我这么解决这个问题。没密码我不敢往机器里灌了,万一要该就不好改了。

网友A:
你选择高一级的密码就行了

网友B:
把你的文件发过来,我下载到实际的屏里面,然后可以得到实际的密码,我再告诉你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