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仁兄一个关于温度检测的问题?

楼主(2009-11-17):
现在在我的控制系统中需要在线检测一种200-500之间左右的高温运动体,经过水冷,目标问题控制在250左右,但是,之前温度检测再水冷很难控制温度范围,之后检测再来确定温度是否合适也极为不方便,因此非常希望有一种器件在水冷的同时即可检测被测物体的温度。因为是高温运动体,接触式的检测器都排除在外,红外线远距离检测的因为水冷时产生的高温蒸汽影响无法实现,所以请教各位,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检测该情况下的温度。
要求:1 高温运动体。
2 高度水汽环境中。
3 在线式检测。
4 有控制输出或者模拟量信号输出。
5 精度要求不高!上下十摄氏度关系不大。

网友A: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啊

网友B:
你说的是退火一类的生产线吗?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C:
介绍一下现场的结构,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两天出差办事去了!
不是退火!
是铁型覆砂铸造上用的。
简单的说就是要求把四五百温度的铁型经过水冷变成二百五左右的!铁型在辊道上是移动的,要求就是移动的铁型经过水冷箱让其温度控制在二百五左右,因为铁型非常沉重,所以希望一步到位,而不希望走过了发现温度还是太高等温度,所以最好的方式是能在水箱里变检测边冷却。

网友D:
据我所知,都是用红外线的包括钢铁厂,水雾是要以处理掉的,这不是确定红外测温是否适应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