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离变压器保护的问题

楼主(2009-11-17):
为了保护隔离变压器,应该在隔离变压器的进线前面加断路器还是在隔离变压器的出线后面加断路器呢?通常是哪种做法呢?

网友A:
如有需要的话,在后面吧,

网友B:
两边都应该设置

网友C:
我们使用中前后都加。

网友D:
变压器的次级过载也会反馈表现在初级回路上,在初级安装适当的熔断器也可以保护变压器,220V的只在火线装一个熔断器,380V的两根线上都装,检修时把熔断器都把拔下来就可以了,如需要经常操作变压器的话,就加装一个开关。

网友E:
我们经常是前后都有加装

网友F:
前后都要加装熔断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