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7):
各位大侠,我用FX2N-4AD-PT读取PT100的温度,我只在CH1通道上接了PT100,其他CH2、CH3、CH4通道我都没接,但为什么我下面的D21、D22、D23都有读数呢,帮我解答下啊,我不知道错在哪里,我是第一次用这种模块,谢谢!~

楼主:
大侠来救救我啊

网友A:
FROM K0 K5 D20 K4

这个意思就是把 模块里的四个通道的值,读到D20 D21 D22 D24 四个D

就算那三个通道没有接东西,也有可能有值的

比如值是上次的数据,或者是一些错误值

如果你想不干扰其他D,这样写

FROM K0 K5 D20 K1

最后的这个K1,代表只读一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OM K0 K5 D20 K4

这个意思就是把 模块里的四个通道的值,读到D20 D21 D22 D24 四个D

就算那三个通道没有接东西,也有可能有值的

站长老兄啊,我像你这样编过的,但还是其他D都有读数,帮我解答下啊,还有前面一句这样写有问题吗?感激不尽哦,在线等类

网友B:
在缓存区0号吧,设3330只用一个通道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