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选型?

楼主(2009-11-17):
各位师傅变频器如何选型?主要设定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根据你的使用电压,电机功率匹配。参数设置可得根据你的控制要求了。

网友B:
可根据你的负载而定,具体参数看你的要求设置,说明书里面写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