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原点的困惑。请高手解惑

楼主(2009-11-18):
如图。 如果原点的位置在中间。电机到达前进限位后按动回原点启动,电机能够回到原点。如果电机到达后退限位的时候按动回原点启动,电机能够回到原点位置吗。
如果原点就设定在中间,电机前进或后退到位后自动回到原点位置。这个程序应该怎么编。请指教

网友A:
这个关键是首先搜索DOG点!

网友B:
描述:QD75的外掛設定功能
使用模組上的功能
如QD75 或QD70或Q-Motion 上面
應該都有原點復歸的重試功能
當未接觸到原點而先碰道上極限後
會反相尋零
不過前提是馬達控制方向要正確(即正副極限與運動方向一致)
否則在往正方向移動的時候觸碰到負極限
之後一定會再輸出正轉脈波來做反向的動作 (因為判斷接觸負極限)
故會可能會有脫軌或是過載的異常

楼主:
有DOG点。怎么设置软限位

网友C:
你用的应该是伺服电机,是有前进或后退的工作状态的,你将这两个状态接到PLC里就好办了,就是普通电机也应该有正反转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