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8):
我用的软件是dxdevelop8.0硬件是plcfx2n
程序编好了准备写入plc的时候发现笔记本上没有串口
然后买了一个usb转rs232的串口
1.程序也写进plc了但是无法进入监视状态,偶尔进一次就会出现程序无响应的死机状态
2.写程序的过程中我只下载主程序和注释,会显示内存不足的提示,我的主程序只有600步左右啊,容量是8000的
想不明白请各位兄弟给予解答谢谢!
3.我想临时修改一下数据存储器d200中的数值,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1、取决于你的转换线的质量。
2、注释占用存储空间,确认你的注释大小分配没有超过你的程序所需要的空间。
3、监控模式下登录D200,然后双击进行修改。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取决于你的转换线的质量。
2、注释占用存储空间,确认你的注释大小分配没有超过你的程序所需要的空间。
3、监控模式下登录D200,然后双击进行修改。

Regards

现在就是监视存在问题,可以监视,但是不能滚动鼠标,一滚动就程序无响应了,连关机都不好关,
然后怎么都通讯不了,除非重启才可以,我感觉不单是线质量的问题,肯定还有哪里设置的问题,比如说
波特率,奇偶校验之类的,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在任务管理器中都没法关闭gppw.exe的进程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