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线

楼主(2009-11-18):
在星型至角型降压启动中,星型时如果把电机的线圈首端U1.V1.W1.并接在一起,尾端W2.U2.V2.接在3相电源上,这样运行有什么后果?

网友A:
一样的工作。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是不是搞电的?

网友C:
没关系的吧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D:
维修过电动机的人,都知道这个,是一样的结果。可以使用的。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没有区别啊。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F:
个人觉得是一样的!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没有区别的话为什么说明书上要求星型时线圈的尾端W2.U2.V2.并接在一起,首端U1.V1.W1.接3相电源?

网友G:
我干过几年电机下线。
是一样的,
三相电机的单相绕组,你可以把头叫尾,也可以把尾叫头,
头尾只是相对的,
但是要统一。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H:
赞同8楼的,另外,在星———三角启动中的接线无论是把三个头短接还是把三个尾短接都可以,但你要注意接线时对应接线柱上的位置及顺序都不可调乱,否则电机不能正常工作。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I:
不是问题的问题。
头和尾是相对的,电工考实操时把电机六根引出线搞乱,让你分辨头和尾。
会分吗?

网友J:
说真的,楼上的同学,我不会分。能说下怎么分吗?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K:
我修过电机,没有区别,但接三角型要分清头尾

网友L:
8楼的说得很对, 书上只要他跟你说一下那种接法可以让电机正常工作就可以了, 其它的接法, 那就要看你的电机基础理论行不行了, 工作原理 是一样的, 厂家没有理由再跟你说三个首相接也可以,等其它有那种接法不行,

网友M:
后果很严重,电机会反转!

网友N:
过于弱智的问题

网友O:
一样的,都可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