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方fb58控制温度

楼主(2009-11-18):
我想通过fb58来控制温度,然后根据温差来控制阀门的大小,从而控制火焰的大小来调节温度

网友A:
西门子发出过一本讲解PID的手册,其程序范例以FB58为蓝本。
Regards

楼主:
但是没有具体说怎么设置参数,谢谢你的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没有具体说怎么设置参数,谢谢你的答案
沒有什么PID教程會教你如何去設定P,I,D,但是你可以參考AB的SLC500手冊上關于AB的PID整定的標準,或許你可能調試1年才能得到一個不錯的參數。
所以,所謂PID調整,完全針對于不同的系統架構,哪怕有一些小小的不同,PID的參數就相差很多。
Regards

楼主:
我不是要知道具体的p i d参数 而是比如那些事必须设置的参数 那些事默认的

楼主:
比如:我通过热电偶获得及时温度 设置的要达到的温度为500 也就是sp为500 pv为piw256 其他的参数必须设置的是那些 我希望得到lmnn 然后获得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