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这样的配置可行吗?

楼主(2009-11-18):
各位大侠,我的系统配置是:FX2N-128MR-001+FX2N-8EYR+2*FX2N-4AD-TC+2*FX2N-4AD-PT
有人说这样的配置电流总耗量超额了,还有说FX2N-4AD-PT与FX2N-4AD-TC它们的每个通道都占8个点,所以他说总的点数也超额了,但是我在说明书上看到的是一个FX2N-4AD-PT或FX2N-4AD-TC只占用8个点,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希望各位大侠给点意见,我这样的配置可行吗???
谢谢!~

网友A:
各个组件的消耗电流须在供给电源的总容量之内.点数不超过256点,其中输入184点以内,输出184点以内.
QQ:532904130

网友B:
手册上找不到吗?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C:
应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