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MR输入接线端子问题

楼主(2009-11-18):
FX2n-48MR输入接线端子X0-X19不能用,PLC编程中的X0.结果是接线端子的X20.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来是你的线接错了,看看你的COM对吗

网友B:
检查你的线路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C:
有X19吗?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前辈.是X0-X17没有反应.指示灯不亮.程序当中的X0是接线端子的X20

网友D:
不太可能,要么就是你的PLC坏了

网友D:
你可以这样检测一下,只给PLC上电,其它的线不接,也不写程序,用一根线短接X0和COM,看有没有信号,如果没有,就是你的PLC坏了

网友E:
做个程序检测一下PLC有无问题

网友F:
上述2位大虾说的对,还有我提醒你一下你的程序是如何写的???我怀疑这种问题和你软件有关系欧

网友G:
你的程序编写的可能有问题

网友H:
给PLC下载一个空程序
将PLC初始化
然后断电上电
将输入X点同COM进行短接 看是否是正常的
若不正常 那就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