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过渡的东西叫什么

楼主(2009-11-18):
我在很多设备上看见过,PLC输出的过渡,采用用了一块板过渡板, 也就是说这块板上面有很多的小型的中间继电器,上面还有LED工作指示,请问这个是什么东西?怎么叫法,什么型号 那里可以找的到啊?

网友A:
这个我们这里是自己做的,PCB板请别人做,元件自己焊。主要是对晶体管输出的转为继电器输出。
下载积分:+1(zwz579) 热心助人

网友B:
是不是为了省钱
直接买个继电器输出的不就行了吗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C:
不是为了省钱 省钱就直接不用了 目的是将晶体管控制转换为继电器控制 可以带电流大一点的负载 保护输出点

网友D:
用终端继电器就可以了 omron fuji 都有

网友E:
以弱带强,四两拨千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