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用STEP7-V5.4如何打开V4.0的LED程序?

楼主(2009-11-19):
1:用STEP7-V5.4如何打开V4.0的LED程序?
2:wincc里的字体全是问号(?????)是咋回事,如何解决?
我是新手,正在学习中,恳请版主和各位朋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STEP7-V5.4是针对S7-300/400的,V4.0的要用V4.0 STEP 7 MicroWIN 才可以的。WINCC显示问号是不能正确显示的意思,例如没有通讯上,或者变量连接有问题,或者字符串不能正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