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程序问题

楼主(2009-11-19):
如图中c44通的时候为什么只复位c44而不复位c45呢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因为程序是自上而下扫描的,当程序扫描到327步的时候,C44已经复位(已经OFF),所以C45不能复位

网友B:
只能是上移才行

网友C:
如果按照你的图来说必须达到C44长期置1 才能使C45复位呢。可是你的程序是C44瞬间转换OFF和ON。

网友D:
[ ZRST C44 C45 ] 这样就OK了

网友E:
4楼高见

网友F:
向高手学习中......

楼主:
知道了谢谢大家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G:
用C44复C44的位不能用(ZRST)指令。要把327梯统统删掉,把313梯改成
LD C44
ORP Y22
RST C44
RST C45
这样连续输出的梯形图最好。

网友H:
有这么复杂吗?把位置换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