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在变频器的下口(u、v、w端)调线头能改变电动机的转向吗

楼主(2009-11-19):
变频器三菱a700,装好后,想改变一下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正反转对应关系,于是在变频器的输出端调了一下线头,结果是方向并没有改变。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不能用这种方法改变正反转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改变的

网友B:
在输出端是可以改变的,

网友C:
输出端调头可以换向的嘛,你的咋不行》?输入端调头才不起作用

网友D:
应是可以的!

网友E:
可以改变的,是不是掉线时掉忘记了,我有过!!

网友F:
是可以改变转向的,我以前用过好多次,是欧姆龙的变频器

网友G:
可以的
QQ:532904130

网友H:
可以的 我 经常调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可以改变的,是不是掉线时掉忘记了,我有过!!
言之有理,今天我的一个徒弟也给我说这问题,他说调了相序电机还是反转,我不相信,自己去调了一下,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把他好一顿训,让他先弄明白电动机的原理再提这问题,哈哈。

网友J:
肯定可以,只要不是变频器电源侧(R S T),接马达侧(U V W)肯定没问题。

网友K:
绝对可以!你不仿先试试,有些问题是必须经过自己动手试,才会知道的.

网友L:
当可以啦

网友M:
肯定可以。直接用变频器的反向启动启动也可以,就不用调线了。

网友N:
记得要改变的是输出端才行

网友O:
掉换任意2根线.

网友P:
abb可以改变

网友Q:
不管什么牌子的变频器都可以调输出的任意两根线来改变电机的转向,调变频器进线是不行的,因为电源进变频器要进行逆变,整流等改了是没有用的,而输出就和电机直接接在电网上一样

网友R:
输入端调头才不起作用,输出端调头可以的。

网友S:
当然可以

网友T:
在变频U V W端调换接线头可以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

网友U:
输出端应该能改变

网友V:
是可以的啊,三棱的我以前经常调的。

网友W:
完全可以

网友X:
呵呵 是你设定了!!! 要是你没设定 的话是可以的!! 我 试过!!

网友Y:
是不是你调了RST阿
变频恒压供水技术交流和服务,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系统的编程及PLC通信学习视频教程交流:欢迎咨询.QQ:673950365

网友Z:
在变频器的下口(u、v、w端)调线,当然能改变电动机的转向了,就相当于发电机改变了它的初相位呀!!!

网友AA:
谁说不能在输出端换线来改变电机方向?如果要是这样,那谁能把握在设计时电机就一定是朝你设计需要的方向运行?电机肯定是能改变方向的。看看参数。

网友AB:
应该是你的设定设置了禁止反转的功能。

网友AC: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和你说,是可以的!
但是我看过变频器的书,里面叫我们如果要调换的话,一般都是掉变频器的输入端,具体原因为什么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D:
输入调线没用,输出有用

网友AE:
可以的 , 我 经常调的

网友AF:
有的变频器的输出的相序是要改变控制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