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19):
我安装GX Developer软件后,一打开程序就出现"COM(Component  Object   Model
)Error  <COM :15010801>
这样的程序错误,请教各位师傅们,是什么回事?
是程序没安装没安装好吗??

网友A:
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B:
如果重新安装还不行的话,就要考虑换操作系统了。

网友C:
也许是你以前装过低版本的,如果是,先把低版本的删除,而且要将注册表里的相关内容也删除,然后重装试试看

网友D:
重新装系统 我是那样搞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
我按照论坛上的方法重新安装一下回程序,情况仍然是一样,而且现在还不能新建项目哦!
显示:
"工程初始失败,工程不能打开"这是什么问题来的??
我一直用的是用欧母龙及基恩仕,这是新设备PLC...请指教为谢!

网友E:
如此應該是系統的問題

网友F:
我的也一样哦!家园有高手教我“到网上下载DAO360.DLL复制到SYSTEM32文件夹,再注册一下就行了。”但是我发现我的系统里有SYSTEM32文件。到现在我还没有搞定。

楼主:
有那个高手再指点下子,是不是软件问题呀?
怎么有那么多人同样的问题?
我都重装过系统,软件也重装了几遍还是这样子的呢,是不是安装方法过程有问题呢??
指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那个高手再指点下子,是不是软件问题呀?
怎么有那么多人同样的问题?
我都重装过系统,软件也重装了几遍还是这样子的呢,是不是安装方法过程有问题呢??
指教

你重裝的系統是ghost安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