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容量选择?

楼主(2009-11-19):
各位好。根据电机参数如何选择导线大小,断路器容量,接触器容量,热继电器容量?有什么计算公式?谢谢热心人提供!如果选择变频器控制,变频器容量选择?
电机参数:功率0.75KW 电流:2.0A 转速:1390转/分 电压380V 频率:50HZ 功率因数:0.76

网友A:
断路器16A的,接触器9A的,(好像一般常用的没有比它还小的)热继电器2.2A-3.5A的,断路器一般是电流的2.5倍,接触器是电流的1.5倍,热继电器是电流的1.1-1.15倍,变频器选择要看你什么电机,带什么负载,一般1:1就好了,也就是0.75的变频器,仅供参考

网友B:
断路器长时热脱扣的额定电流应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交流接触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热继电器见下表

网友C:
一楼热继电器选择不对,应等于电机额定电流.1.1-1.15倍是指热继电器的动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