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如何使用GX Developer 8.52读取FX1S程序

楼主(2009-11-19):
各位高手:请教用GX Developer 8.52读取FX1S程序的详细介绍,本人不会操作,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PLC和电脑已经连接好,你可以用QQ的远程协助请求我帮助,我可以给你把程序读写进PLC,你同时还能看到是如何操作的。QQ;531709421

网友B(2010-01-16):
连接好电脑和PLC,打开GX 选择在线 - PLC 读取 - FXCPU 在弹出的 传输设置 对话框中双击 CPU模块,再选择相应的透明模式,单击确认,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