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0):
1、该模块出厂的设置是0-10V的输出,如果要改用0-5V的话,按照手册上面的(感觉比较的笼统),需要调整增益和偏置。
增益是否就是0-4000的数值,偏置是否就是0-10V的模拟输出量?
如果调整了增益,那么0-4000会有变化吧?怎么保持在0-4000这个位置呢?并怎么判断呢?
调整偏置后,是否需要模块工作后,才能用电压表进行测量?0点应该不会漂移吧?
2、D/A转换后,手册上面讲是12位的,为何程序中要用到16位的字元呢?用3组是否可以?
  K4M100中的M100能否用其他的继电器代替呢?

问题很菜,大家请勿见笑。

对于大家的回复标示感谢!!!

网友A:
K4M100能用其他的继电器代替,怎样调整你按照说明书就可以了
QQ:532904130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楼主:
还是想得到详细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