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0):
在机械装备中,用电动扭力扳手拧紧螺母,需要在知道把螺母拧紧时所出的扭力值,这应该怎样提取此扭力值??又如何检测螺母是否已经被拧紧?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在机械装配上,要求力矩的地方时不允许使用电动扳手的。你使用电动扭力扳手可以设定你的扭力值,这个可以查到的,6个的和8个的拧紧扭力值都不一样,好几年不做机械了呵呵,不太记得了

网友B:
这个机械手册里都有相应的对应关系的,M*对应的扭矩是*N.M(标准有国标,德标......)
如果是产品上的,那就看产品图纸上的扭矩。
你说的机械装备中,电动扭矩扳手用了多大力把螺丝拧紧的,这个有扭矩测定仪的,一般计量室还不一定有的,因为比较贵。
至于你说的螺丝是否被拧紧,关键是要看2点,一扭矩是否达到设计数值,这个一般做法是通过手动扭力测定扳手来测量,二就是你通过事先应该有程序设定--到达你规定扭矩这个螺帽旋转了多少圈即弧度,如果以上2者全满足就可以认为你的扭矩是OK的,如果就满足一,可能螺丝卡死也会达到你规定扭矩的,但这个是不良的。
以上回答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请问楼上,这个扭矩测定仪可否以PLC通讯,通过PLC来读取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机械装配上,要求力矩的地方时不允许使用电动扳手的。你使用电动扭力扳手可以设定你的扭力值,这个可以查到的,6个的和8个的拧紧扭力值都不一样,好几年不做机械了呵呵,不太记得了

为什么不允许电动的呢?目前在自动化装配中全是电动的啊。6-8个拧紧力一定不一样,但只要你选择的工具够匹配,那小数点后第3位略有差异只要前面的一样就是一样合格的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这个扭矩测定仪可否以PLC通讯,通过PLC来读取数据?

扭力测定仪没见过和PLC通讯的,因为它是计量的装置,校准用的。你和PLC通讯要取扭力的提供设备--伺服马达的反馈信号。
手动的扭力测定扳手是可以直接和PLC通讯的.

网友C:
用ATLAS COPCO的电动螺丝刀,功能很强大

网友D:
用个机械式带指针的扭力扳手啊!我们修柴油机就是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械手册里都有相应的对应关系的,M*对应的扭矩是*N.M(标准有国标,德标......)
如果是产品上的,那就看产品图纸上的扭矩。
你说的机械装备中,电动扭矩扳手用了多大力把螺丝拧紧的,这个有扭矩测定仪的,一般计量室还不一定有的,因为比较贵。
至于你说的螺丝是否被拧紧,关键是要看2点,一扭矩是否达到设计数值,这个一般做法是通过手动扭力测定扳手来测量,二就是你通过事先应该有程序设定--到达你规定扭矩这个螺帽旋转了多少圈即弧度,如果以上2者全满足就可以认为你的扭矩是OK的,如果就满足一,可能螺丝卡死也会达到你规定扭矩的,但这个是不良的。
以上回答希望对你有帮助!

用什么传感器检测螺帽旋转了多大的弧度?用旋转编码器可以不?

网友E:
力度的大小,我是用PLC读取伺服驱动器中的平均出力力矩数值的,在PLC中再做运算处理送人机界面上显示,参考标准是:用户用扭力计测量被扭紧的螺帽力矩,再在人机上进行参修改从而达到力矩数值可读可写的目标的,不知大家是如何做的,我用的是台达的AB,上位机用RTU读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什么传感器检测螺帽旋转了多大的弧度?用旋转编码器可以不?

就是你想的这个方法。

网友F:
支持6楼所说的用ATLAS扭力批,控制器上有扭力显示,并可通过通讯口与PLC通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ATLAS COPCO的电动螺丝刀,功能很强大
用ATLAS COPCO的电动螺丝刀,开销很大的,没个5万RMB这样的设备是拿不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