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FX2-32MR PLC不能切换到运行状态

楼主(2009-11-20):
小弟现有一台FX2-32MR通电后运行灯不亮,用GX V8.19中文版连接发现机器始终处于停止状态,而该PLC面板上又没有运行转换开关,而软件上又找不到转换按钮,请问如何把该PLC转换到运行状态?

网友A:
plc运往开关在通讯插座的左边向上是

楼主:
谢谢了,但是找遍了都没有那个开关啊,连面板都拆下来了,还是没有!

网友B:
端子台那看看.

网友C:
在PLC硬件找不到可以在软件上远程操作设置运行、停止。
首先打开GX软件,在上面工具栏点“在线”下拉框里点“远程操作”出现对话框,选择操作下面“PLC”的 RUN--STOP选项。选择“RUN”点击执行就OK子。

网友D: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E:
请看 PLC 端子, 那儿有 RUN。
把 RUN - COM 端子短路就可以把该PLC转换到运行状态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也刚遇到,用远程遥控运行/停止是没有用的,因为显示为灰色(既不可用)。CPU板上是没有任何开关的,但有一根不知做什么用的跳线,好象也没有什么端子。难到就没有那位大师用过这种没有开关的PLC吗?传教一下经验!!!谢谢先!不知楼主搞定了没有。交流一下。
DONGZEGONGSI@163.COM

网友G:
是不是有S0端子呢?貌似接过,S0跟24V短接,RUN接COM,不记得了,如果PLC上没有RUN开关的话应该就在端子上了,最好来张图片看看,以前有接过不记得是旧型号的三菱还是其他牌子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