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装配生产线的检测的难题!!!

楼主(2009-11-20):
在涡轮增压器装备生产线中,需要检测相关的装备间隙(叶前间隙、涡前间隙、轴向串动量)是否达标,测量允许误差:叶前间隙、涡前间隙
-0.01mm~+0.01mm;轴向串动量-0.005mm~+0.005mm。
请教有做过装配间隙检测的朋友,象我这种情况的间隙检测应该采用什么手段去实现?是采用压力测试?拉力测试?还是其他什么方式?采用什么传感器之类?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说说你是怎么做的,或给点建议,跪谢!

网友A:
我们厂有个高精密炉,测这些是用传感器进行测量的,不知道有没有给您一些提示...

网友B:
这样精度的间隙检查,如果用塞尺/非标检具一类的纯机械量具特别是在流水线上做全检显然不合适,你可以根据你的产品设计一个夹具,利用中间过渡的方法,把相应的传动到高精度开关上,我见过一款SONY的高精度开关的但没用过,用过一款日本的麦特龙METROL 061的高精度开关的,这个开关的好处是你可以机械的调整出一段上下限,只要不在这个范围内开关就有输入的,精度为umm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