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PI电缆类型选择、通讯距离问题

楼主(2009-11-20):
各位高手:
在下有关于PPI电缆的通讯问题如下:
PPI电缆的通讯距离是多少?
PPI电缆是不是只是一个RS232转485的转化器+电缆?我自己弄焊接个9针的头再用RS485-232能代替买的PPI电缆吗?
PPI电缆现在有带适配器的串口电缆、不带适配器的串口电缆、带适配器的USB转串口电缆,这些在价格大概是多少?不同的类型电缆在通讯上有什么区别呢?
其中,最主要是带适配器的串口电缆和不带适配器的串口电缆有什么区别?
如果是上位机我选择触摸屏通讯,选择触摸屏和PLC通讯,价格上希望便宜点的,选择哪个好呢?
各位有知道的大虾请赐教,小女子不胜感激!!

网友A:
触摸屏和PLC通讯价格上希望便宜点的质量就差点了,很多牌子的,
触摸屏:威伦,海泰可,台达.都较便宜 三菱,HAKKO.西门子就贵点.但质量就好些
QQ:532904130

网友B:
我建议最好用西门子原装的,性能稳定,速度快。价钱就是贵了些。

网友C:
楼主所提出的问题,建议楼主先去“百度一下”或者“谷歌”一下,最后告诉楼主:一分钱一分货,又好又便宜的东西极少,至于带适配器的串口电缆和不带适配器的串口电缆有什么区别?很简单,信号隔离和不隔离的区别。祝你好运!
下载积分:+1(sdwm10000)

楼主:
呵呵,小女子在此谢谢楼上的各位XDJ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