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GX-8编程软件打不开应该怎么办。

楼主(2009-11-20):
安装解压后提示打不开,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办?请指教

网友A:
够懒得,
解压缩后安装。

楼主:
已经解压了,解压后安装就出现了无法打开。

网友B:
这是没法完全解压的情况,建议你重新下载个程序!!

网友C(2009-12-20):
是不是和你的电脑系统不兼容
售后

网友D:
解压先按装后面的

网友E:
重新下一个吧,你的压缩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