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生产线检测难题再问!!!

楼主(2009-11-20):
在涡轮增压器装配生产线上,需要检测轴承体上的螺钉是否漏装,请问采用什么传感器去检测螺钉(我要检测的是M4螺钉)是否漏装?望有心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可用欧母龙的E3X-MDA11

网友B:
其实你不必要弄外接传感器的方式去检查的,你可以在你这个总装程序里添加扭矩到位这个信号,比如你们这个工位正常的话,应该是装4个扭矩OK的螺丝,那么漏了一个是什么呢......
以上是方法之一,开销小很多呢.你动动脑筋哦.

网友C:
用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就可以

网友D:
金属探针也可以检测,就是不知道是否适应于现场要求

网友E:
有防错漏设备的

网友F:
想办法去找个基恩士的选型手册.
里面包括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传感器~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G:
可用ccd檢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