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的输出问题

楼主(2009-11-20):
我是西门子的新手,请教各位:S7-200 CPU224cn 214-1ad23 oxb8 输出是PNP还是NPN的?
它的几个L+ M 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A:
两种都可以接,一组触点接法都是一样的。
下载积分:+3(lamborzhou)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都可以接,一组触点接法都是一样的。
能告诉我具体的两种接法吗?

网友B:
看一下手册就有了。。

网友C:
多个L+ / M是提高输出的适应性,方便连接不等级的电压.
下载积分:+3(lamborzhou) L+ / M 可以反过来接吗?

楼主:
L+ / M 可以反过来接吗?

网友C:
不能.L+接+电源,M接-电源.继电器输出型的不在此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