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0):
在涡轮增压器装配中,需要对执行器压力位移调整检查。操作如下:接上进气管,通高压气源,在这过程中,执行器推杆根据气压的大小,推杆行程跟着改变.需要保证执行器推杆行程是1MM(误差范围:-0.01mm~+0.01mm)的情况下进行检测,检测执行器内腔压力是否在设计标准允许范围内(设计值为850mmHg,误差范围:-10mmHg~+10mmHg),如果推杆行程过大,调整压力大小,直至是1MM行程时,记录压力值上存数据至主机.总的来说,即检测推杆行程是1MM时,对应的执行器内腔压力值。
我的问题是,用什么传感器检测推杆行程是准确在1MM(误差范围:-0.01mm~+0.01mm)位置?用什么部件做为进气控制机构,以便有效的控制进气压力,保证推杆行程准确在1MM?不知道要不要用到伺服阀?
请教了!

网友A:
推杆于原位时,压力为零。加压后推杆动作。行走1MM即停止加压。将此时腔内压力进行记录。
不知理解是否如此?
高科技的话用电子尺。简单些,直接用导线接探针。
一点见解供参考

网友B:
用编码器就可以,好像基恩士有一种传感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我个人建议你使用电子尺。比较妥当。

网友D:
       电子尺是比较好的,但成本比较高,旋转式编码器也可以,成本较前者低,十倍或更高,这就要看你的银子
腔内压力,就用数字式的压力传感器就好了
    这种要求较严的东西,还是用油压的比;较好,压力稳压电源定,出力均匀,也就可以省去压力测量和行程的测量,不知这个方案是否适应你的现场要求,反正增压器的几个零件也用不了多大力,如果在深圳,我们可以可提供更多的帮助

网友E:
这要看进口气压的流量,大的话达不到这个精度,小的话用电子尺,不过一天检测量估计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尺是比较好的,但成本比较高,旋转式编码器也可以,成本较前者低,十倍或更高,这就要看你的银子
腔内压力,就用数字式的压力传感器就好了
    这种要求较严的东西,还是用油压的比;较好,压力稳压电源定,出力均匀,也就可以省去压力测量和行程的测量,不知这个方案是否适应你的现场要求,反正增压器的几个零件也用不了多大力,如果在深圳,我们可以可提供更多的帮助

感谢热心的朋友的回复!
想请问,用编码器能否达到-0.01mm~+0.01mm的精度?另外,根据推杆的行程调整进气压力以保证行程在1mm点上,应该选取什么部件做为驱动机构(用伺服阀吗?)?
我是在深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要看进口气压的流量,大的话达不到这个精度,小的话用电子尺,不过一天检测量估计不多

这是装配线上的最后一个必检工步,需要对每个产品检查.此检测工步允许耗时为约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杆于原位时,压力为零。加压后推杆动作。行走1MM即停止加压。将此时腔内压力进行记录。
不知理解是否如此?
高科技的话用电子尺。简单些,直接用导线接探针。
一点见解供参考

意思是这样.
只要保证推杆伸出的准确行程保持为1mm(允许误差-0.01mm~+0.01mm)就可以了.如果停止加压,也要准确行程保持为1mm.
对我来说,这已经是高科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