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发展的趋势是Q系列占主导地位???????????

楼主(2009-11-20):
我是三菱PLC初学者,面对FX、GX、Q、A、Qn这些系列,我不知道该学那样,请高手解答下,谢谢~~
我在网上查了下,说Q系列PLC将占主导地位,我是不是就不需要学习FX系列的编程指令了?

网友A:
FX在三菱中使用最广,一般很多小型机器都是用FX的

网友B:
我接触三菱的比较少,我觉得都学还是好,但我知道会Q系列好吃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C:
fx大量应用于各种控制系统,价格便宜,实惠,应用广泛但各种解密软件到处泛滥无密可保。建议学习FX系列。

网友D:
我接触的全是Q系列的,功能很强大。。。

网友E(2010-01-30):
或許吧~應該是說FX系列是用於小機台~而Q系列是用於大系統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