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欧姆龙的编程软件怎么使用啊

楼主(2009-11-20):
对于欧姆龙我是初学者 他的仿真软件和三菱的一样吗 脉冲怎么发 方框里怎么写的 大家帮帮忙 最好给点资料
谢谢啊

网友A:
OMRON的仿真软件目前仅支持CS/CJ系列的。编写好程序后,直接启动仿真就可以了。和连接实际的PLC一样,可以强制,取消等操作的。
三菱的从CX系列----Q系列,一般都支持的。